[MCU] 请教一个串口波特率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0-12-02):
我最近在使用MSP430串口通信时遇到一个问题

我使用2个MSP430相互通信,一个跑16M主频,一个跑1M主频

16M主频的发送一条22个字节的数据,1M主频的收到数据反馈一个22字节的数据
两个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都设置成9600

现在他们可以相互通信,电脑也能通过9600的波特率监听他们的通信
但是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波形,发现两组数据的长度不一样
16M单片机发送的22字节数据用时24ms左右
1M单片机发送的22字节数据用时44ms左右

数据中包含几个0xff数据
我测量了一下长度一个0xff数据的长度

16M单片机发送0xff时的高电平长度为948us低电平为104us1M单片机发送0xff时的高电平长度为1910us低电平为104us

104us对应9600的波特率,两个单片机的最窄电平都是104us
但是1M主频的单片机高电平的长度却是16M的2倍左右
不一样的长度竟然都能以同样的波特率通信
对UART没仔细研究过,求高手解答

这是1M单片机的串口初始化代码
  • void uart_init_9600_1MHZ(void)
  • {
  •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   UCA0BR1 = 0;                               // 1MHz 9600
  •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__enable_interrupt();
  • }

这是16M单片机的串口初始化代码
  • void uart_init_9600_16MHz(void)
  • {
  •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 //16,000,000 9600 1666 6
  •   UCA0BR0 = 0x82;                             // 16MHz 9600 1666 = 0x0682
  •   UCA0BR1 = 0x06;                             // 16MHz 9600
  •   UCA0MCTL = UCBRS2 + UCBRS1;                 // Modulation UCBRSx = 6
  •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 //  //16,000,000 9600 104 0 3
  • //  UCA0BR0 = 104;                             // 16MHz 9600 1666 = 0x0682
  • //  UCA0BR1 = 0;                                // 16MHz 9600
  • //  UCA0MCTL = UCBRF0 + UCBRF1 + UCOS16;        // Modulation UCBRFx = 3,UCOS = 1
  • //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 //
  • //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  __enable_interrupt();
  • //
  • }

网友A:
要看发送两个字节之间是否有循环等待某个标志,利用队列及发送中断可减少占用CPU。
串口通信两个字节之间是可以有间隔的,低主频单片机可能处理其它指令耗费了一些时间,导致这个间隔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