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 ADC触发DMA的疑问

楼主(2020-12-02):
单片机型号MSP430FR6972我想用ADC序列通道采样,通道0-1,触发DMA,把ADC采样的数据存到flash里去。单片机打断点的情况下,定时器每次触发ADC采样后,flash里更新了一个采样值,但是,实际情况是,采样完1s的数据,我看内存中的数据,两两是相同的,如下图,

给我的感觉像两个ADC12IFGx标志触发了采样,但是pdf也写了,有最后的ADC12IFGx触发DMA,

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别的设置。
做过的测试:
1.保留DMA0,注释DMA1,0-1通道序列采,值还是两两重复的。
2.保留DMA0,注释DMA1,0通道序列采样,值是正常的。
3.保留DMA0,注释DMA1,0-1通道单次序列采,flash里更新了两个值,的确触发了两次。
ADC和DMA配置如下:
  • void startADC(void)
  • {
  •       while(REFCTL0 & REFGENBUSY);              // If ref generator busy, WAIT
  •       REFCTL0 |= REFVSEL_2 | REFON;             // Select internal ref = 2.5V
  •                                                 // Internal Reference ON
  •       // Configure ADC12
  •       ADC12CTL0 = ADC12ON | ADC12SHT0_2;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16 ADC12CLK
  •       ADC12CTL1 = ADC12SHP |ADC12SHS_1 | ADC12CONSEQ_3 ; // Timer_A TA0 CCR1触发采样,序列通道采样 0-1
  •       ADC12CTL3 = ADC12CSTARTADD_0;
  •       ADC12MCTL0 = ADC12INCH_2 | ADC12VRSEL_1 ;
  •       ADC12MCTL1 = ADC12INCH_3 | ADC12VRSEL_1 | ADC12EOS;
  •       //ADC12IER0 = ADC12IE1;
  •       ADC12CTL0 |= ADC12ENC | ADC12SC;
  •       // Configure DMA channel 0
  •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0SA,(unsigned long) &ADC12MEM0);// Source block address
  •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0DA,(unsigned long) 0x10000);// Destination address 0x10000
  •     DMA0SZ = 4000;                              // Block size
  •     DMACTL0 |= DMA0TSEL_26;                    //触发源选择ADC12采样完成
  •     DMA0CTL = DMADT_4 | DMASRCINCR_0 | DMADSTINCR_3; // Rpt, inc
  •     DMA0CTL |= DMAEN;                         // Enable DMA0
  •     // Configure DMA channel 1
  •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1SA,(unsigned long) &ADC12MEM1);// Source block address
  •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1DA,(unsigned long) 0x12000);// Destination address 0x12000
  •     DMA1SZ = 4000;                              // Block size
  •     DMACTL0 |= DMA1TSEL_26;                    //触发源选择ADC12采样完成
  •     DMA1CTL = DMADT_4 | DMASRCINCR_0 | DMADSTINCR_3; // Rpt, inc
  •     //DMA1CTL |= DMAEN;                         // Enable DMA1
  • }

网友A(2022-08-16):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用430单片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