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stm32F407作为主控能ADS9120 芯片1.5M左右的采样率?????

楼主(2020-12-02):
现在要设计一采样率大于1M的电压采集仪器,用stm32F407作为主控,想用ADS9120芯片作为模数转换芯片,能实现1M的采样率???电路可以怎么设计啊???

网友A:
ads是2.5M的,满足了。至于硬件连接,直接用SPI接口连接就好了,但是要确认spi的速度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是2.5M的,满足了。至于硬件连接,直接用SPI接口连接就好了,但是要确认spi的速度是否满足要求。 ...

stm32F407的spi速度可以配置为21M,但是设计硬件的同学说这个芯片的数据输入端口是2.4v,而stm32的引脚输入/输出端口是3.3v,我说可以用降压芯片链接ad和stm32,但是他们说这个有可能会影响精度感觉这说不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