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干货来喽,不会用国产单片机?看这里:GD32E230串口通信

楼主(2020-12-02):
#申请原创#
之前一直使用ST的STM32F031单片机,但是由于疫情还是啥啥原因,ST的芯片价格涨得没法看,因为我们是做产品,而且量比较大,ST的芯片就无法再用了,这个成本真的扛不起。于是在很多国产MCU里面做了甄选,最终GD的因为新能优越,价格便宜获选。GD32E230对标的STM32F031,实现了PIN TO PIN兼容,寄存器不是完全兼容,但是GD的主频可以实现72M,这就很恐怖,STM32F031才48M,之前还得超频到56M使用。不得不说,GD强!

仅仅对比固件库,GD的库函数封装的比ST的库要好很多,当然,ST现在主推HAL库,这个HAL库确实也很好。
在使用串口之前同样要配置引脚,时钟。
GPIO引脚配置
void com_gpio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9);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10);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9);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10);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GPIO_BOP(GPIOA) = (uint32_t)GPIO_PIN_8;
GPIO_BC(GPIOA) = (uint32_t)GPIO_PIN_8;
}

串口使用USART0,对应PA9和PA10,相当于STM32的USART1;
配置USART时需要先复用PA9和PA10,使用gpio_mode_set()配置IO口的工作模式、输入输出类型。gpio_output_options_set()配置速度等参数。PA8为RS485的使能引脚。
串口配置
void com_usart_init(void)
{
    /* 使能USART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USART 配置*/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2500000U);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0);
}

使能USART的时钟,设置波特率,使能接收和发送。
串口中断配置
串口中断的配置只需要一个API函数,相当简单。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0);
下面是中断服务函数,被屏蔽的代码为直接操作寄存器,加快代码的速度,因为我的项目对串口的速度要求较高。
串口接收数据进入中断后首先获取USART中断标志位状态,通过usart_interrupt_flag_get(EVAL_COM, USART_INT_FLAG_RBNE)判断。然后用数组接收串口数据,判断数据是否是0x1A,符合条件进入if函数。判断串口数据接收标志位是否为RESET,然后通过函数发送数据,发送完失能串口中断,以便下一次进入中断,这里和st的库函数处理方法有所不同。我在测试的时候想用usart_flag_clear()函数清除掉中断标志位,但是在手册里没有清除中断标志位的选项,GD是采用失能串口中断的方式退出中断。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                if(RESET != (USART_STAT(USART0)&0x00000010))
//                {
//                         GPIO_BOP(GPIOA) = (uint32_t)GPIO_PIN_8;
//                         receiver_buffer[0] = (uint16_t)(GET_BITS(USART_RDATA(USART0), 0U, 8U));
//                         USART_REG_VAL(USART0, USART_INT_TBE) |= BIT(USART_BIT_POS(USART_INT_TBE));
//
//                }
//
//                if(RESET != (USART_STAT(USART0)&0x00000040))
//                {
//                        USART_TDATA(USART0) = (USART_TDATA_TDATA & transmitter_buffer[txcount++]);
//                        if(txcount == transfersize){
//                                USART_REG_VAL(USART0, USART_INT_TBE) &= ~BIT(USART_BIT_POS(USART_INT_TBE));
//                                GPIO_BC(GPIOA) = (uint32_t)GPIO_PIN_8;
//                                txcount = 0 ;
//        }
//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EVAL_COM, USART_INT_FLAG_RBNE)){
        /* receive data */

                        receiver_buffer[0] = usart_data_receive(EVAL_COM);
                  usart_interrupt_enable(EVAL_COM, USART_INT_TBE);
                  if(receiver_buffer[0] == 0x1A)
                  {
                        /* transmit data */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8);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 transmitter_buffer[4]);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USART_FLAG_TC)==RESET);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8);
//                        usart_flag_clear(USART0,USART_FLAG_TC);
                        usart_interrupt_disable(EVAL_COM, USART_INT_TBE);
                  }
    }
}

到此已经实现了USART接收中断,接收判断之后回复数据。
DMA配置
void USART_DMA_Init(void)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DM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
        syscfg_dma_remap_enable(SYSCFG_DMA_REMAP_USART0TX);
         /* deinitialize DMA channel1 */
    dma_deinit(DMA_CH3);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RS485_TX_BUF;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11;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SART0_TDATA_ADDRESS;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DMA_CH3,&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_CH3);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_CH3);
}

DMA的配置过程和STM32差不多,同样是配置DMA的时钟,配置数据方向,基地址,外设地址,数据宽度,数据量等等。
DMA发送数据
因为我只用到DMA的发送,这里只介绍DMA的发送。
void MYDMA_Send(uint8_t *buffer,uint16_t size)
{
        DMA_CHCTL(DMA_CH3) &= ~DMA_CHXCTL_CHEN;//失能DMA
        DMA_CHMADDR(DMA_CH3) = (uint32_t)buffer;         //设置要发送的数据地址
        DMA_CHCNT(DMA_CH3) = size ;                      //设置要发送的字节数目
        DMA_CHCTL(DMA_CH3) |= DMA_CHXCTL_CHEN;//使能DMA
}

void RS_485_SEND(uint8_t *psrc_data,int num)
{
        GPIO_BOP(GPIOA) = (uint32_t)GPIO_PIN_8;
        MYDMA_Send(psrc_data,num);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C));
        GPIO_BC(GPIOA) = (uint32_t)GPIO_PIN_8;
}

当需要发送数据时直接调用RS_485_SEND即可。psrc_data为发送数组,num为发送数量。

@21小跑堂

网友A:
为何不能直接上工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能直接上工程呢

单独的工程没了,完整的工程不能发出来。

网友B(2021-01-28):
完整的工程是用Keil还是IAR?

keil

网友C:
学习了,不错,我们也马上准备切GD试试

网友D(2021-04-02):
GD32E230串口DMA发送接收

网友E:
厉害了大神,有没有替换ST407到GD407 USB HOST的例程啊

网友F(2022-01-22):
我的库为什么和你的不一样呢?

网友G:
GD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开始还担心换片子很多之前的程序不能用了,
现在看来,多虑了,大部分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库为什么和你的不一样呢?

GD的库更新了

网友H(2023-02-22):
干货来了,学习学习

网友I:
这干货内容满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