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

楼主(2020-12-02):
我有一个基准电压用模拟开关芯片和运放产生一个正负的方波(频率为1khz 幅度为2.5V)经过电阻分压然后处理得到一个正的直流信号给ADC采集,请问在接入adc之前我想加一个滤波电路,那我该怎么选截止频率呢,这个滤波电路该怎么设计才能使我读到的adc值在10UV跳动

网友A:
10uV?
先说说你用的啥型号运放

楼主(点评):
ad8230 ad4077 大佬看看行吗 不是一定要10uv 我这样的运放大概能稳定在多少

网友B:
这里不需要什么滤波器,仅电阻分压分到10uV即可。

楼主(点评):
大佬 我看资料说运放出来的波有噪声会叠加在信号上,不需要处理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器件噪声问题是靠设计来解决的,不是靠什么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