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哪个坛友对MOS管有较深认识的?平时看规格书忽略了一些...

楼主(2020-12-02):
哪个坛友对MOS管有较深认识的?平时看规格书忽略了一些参数,今天想全部搞懂。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
单个MOS管有很多很多参数,但在应用中很多参数都是可以接受的,要找出对当前电路有影响的参数加以选型。而这个器件与电路的匹配选型才是最关键的。如有些对输入电容敏感、有些对最大电流有要求、有些对起动电压有要求、有些对耐压有要求、等等。要跟所电路去选型。以上人人观点

网友A:
第一图左面的那个表,是不同的VGS电压情况下,VDS和ID之间的关系,当然是VGS更高的情况下,较小的VSD电压会流过更大的电流。

你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对曲线标注的电压是哪个电压没有理解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