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13x I2C连续写入EEPROM 24C02数据时从机不应答检测

楼主(2020-12-02):
如题,当我们连续写入EEPROM数据时,如果重新向EEPROM发送数据:START | EEPROM器件地址+Write位,EEPROM会因为内部在执行数据更新而无法及时接收数据,此时会返回NACK(即在传输的第9个bit不拉低SDA)。目前MM32F030的例程并没有处理这一种情况,基本上是利用延时来解决的。 但是延时的做法存在一定的弊端:(1)不能最大化地利用EEPROM的性能;(2)当EEPROM出现其他故障时,也无法确认写操作的完成。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深入研究过这种情况的处理方法?STM32和HC32均有NACK的检测机制,可以很容易地检测到NACK和ACK的状态。

网友A:
理论上,I2C在任何时刻都不应该采用主动延时的方法控制程序流程。四年前我们MM32-EVB的演示例程可以确定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I2C在任何时刻都不应该采用主动延时的方法控制程序流程。四年前我们MM32-EVB的演示例程可以确定是 ...

核心问题是MCU为主机发送时,能否检测到从机的NACK?

网友B:
不要加dela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核心问题是MCU为主机发送时,能否检测到从机的NACK?

能否检测到对方发出的ACK(NACK),是设计I2C IP硬件必须关注的,相信I2C硬件检测了这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检测到对方发出的ACK(NACK),是设计I2C IP硬件必须关注的,相信I2C硬件检测了这个信号。 ...

一般我们有理由相信MCU的I2C外设会有这个检测机制,然而,MM32F013x(实际上可能是灵动微所有的M0核MCU)都忽视了这一点,除非隐藏在某个功能背后没有显式地描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