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嵌入式系统中控制低功耗外设供电的一个想法

楼主(2020-12-02):
      前几天家里门铃坏了,自己动手用STM8+31MHzRF模块+音乐片模块搭了一个无线门铃。其中音乐片的供电设置成由STM8控制,收到门外无线按钮发来的31MHzRF信号后,经解码确认后打开音乐片模块供电20秒后关闭。音乐片模块采用压电陶瓷片,需要的电流很小,灵机一动,直接用STM8的IO引脚置高电平给音乐片模块供电,定时20秒到了后置低电平。经试验,工作正常。

      这主要得益于STM8的GPIO供电可达20mA。

所以给低功耗外设供电绰绰有余。

网友A:
因为你只带这么一个外设,好多单片机的驱动电流都能达到这么大吧,比如宇宙第一的S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只带这么一个外设,好多单片机的驱动电流都能达到这么大吧,比如宇宙第一的STC. ...

是的。我的意思是说简单点的电路中就没必要再通过一个MOSFET或三极管去控制低功耗外设的电源了。直接用GPIO给它供电就可以。这样电路也简单许多。

当然如果外设很多,或者一个外设的电流比较大,这时一个MOSFET或三极管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