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PMOS管选型

楼主(2020-12-02):
PMOS管在电路中经常别用来当做电源开关,本文以6大关键参数简短描述PMOS的选型。
2. 常用电路 下图是一个典型的PMOS管电源开关电路,当GPIO_CRTL=0V时,S和G极压差大于MOS管开启电压时,MOS管导通,5V_VOUT=5V_VIN;

3. 选型要点 ① 电压值 关注Vds最大导通电压和Vgs最大耐压,实际使用中,不能超过这个值,否则MOS管会损坏。

关注导通电压Vgs(th),一般MOS管都是用单片机进行控制,根据单片机GPIO的电平来选择合适导通阈值的MOS管,并且尽量留有一定的余量,以确保MOS可以正常开关。

② 电流值 关注ID电流,这个值代表了PMOS管的能流过多大电流,反应带负载的能力,超过这个值,MOS管也会损坏。

③ 功率损耗 功率损耗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参数,包括热阻、温度。热阻指的是当有热量在物体上传输时,在物体两端温度差与热源的功率之间的比值,单位是℃/W或者是K/W,热阻的公式为ThetaJA = (Tj-Ta)/P,和功率和环境温度都有关系。

④ 导通内阻 导通内阻关注PMOS的Rds(on)参数,导通内阻越小,PMOS管的损耗越小,一般PMOS管的导通内阻都是在mΩ级别。
⑤ 开关时间 PMOS和NMOS都是开关器件,既然是开关器件,就会有开关时间概念,在高速电路中,尽可能选择输入输出电容(Ciss、Coss)小、开关时间(Td(on)、Td(off))短的MOS管,以保证数据通信正常。
关于开关时间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考博文MOS管参数解读(热阻、输入输出电容及开关时间)
⑥ 封装 根据PCB板的尺寸,选择合适的PMOS管尺寸,在板载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小封装;尽量选择常用的封装,以备后续选择合适的替代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