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的IO翻转速率问题

楼主(2020-12-02):
今天测试了030的io翻转速率,直接在while(1)中做的测试,同样的程序,stm32的翻转速率为3.9MHz左右,而HK32的翻转速率为2.6MHZ左右,差了近1.3MHz,测试延时程序确定时钟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A:
你把预取指关闭后,指令执行时间就与ST一致。如果默认打开预取指,HK的指令执行时间是比ST长一点。

网友B:
按照ST的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