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有什么仪器能实时显示声音频率呢?

楼主(2020-12-02):
我在网上搜到的只能显示分贝。

网友A:
音频频谱分析仪,这个既有专业设备也有基于计算机/手机声卡的频谱分析软件。

网友B:
去下一个"专业调音器"App.装在手机上就能显示乐音频率了.二胡,提琴等乐器用以调音准.

网友C(2021-01-22):
音频分析仪  (AudioPrecison)    设备是真专业  价格也是真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