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移植一个简单的Ardunio game

楼主(2020-12-02):
前面做好了摇杆、OLED的驱动及U8GLIB库的移植,今天我们开始移植一个原来在ardunio 上运行的小游戏--《开飞机》。
ardunio的IDE,也是支持C/C++,我们稍微修改下就好了。其中给我感觉的就是新版的C支持在函数内部定义变量,
而旧版的只能在函数顶端定义。另外对于产生随机数的random也有少许差异,废话不说了,上代码:
game.h
/*
* game.h
*
*  Created on: Nov 30, 2020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fndef USER_GAME_H_
#define USER_GAME_H_

#include "joy.h"
#include "adc_timtrig.h"
#include "u8g_arm.h"
#include "u8g.h"

<font color="#ff0000">extern u8g_t u8g;//定义OLED对象</font>
extern u8 reset**;

void loop(void);
void setup(void);
void draw(void);

  18. #endif /* USER_GAME_H_ */
game.c
/*
* game.c
*
*  Created on: Nov 30, 2020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game.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u8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ring.h"

u8g_t u8g;

u8 reset**=0;
//初始化变量
//声明变量很多地方用了byte类型不用int类型,可以节约内存
char wait=40;//延迟
int HP=20;//HP
char PPX=4;//初始化玩家X位置
char PPY=2;//初始化玩家Y位置
char PX=0;//初始化玩家X轴坐标
char PY=0;//初始化玩家Y轴坐标
//int RT=1;//初始化运行周期
int RT=1;//初始化运行周期
int S=0;//分数
char ObjA;//障碍物
char ObjB;//障碍物
char ObjC;//障碍物
char ObjD;//障碍物
//int Atmp=0;//缓存A
//int Btmp;//缓存B

//下面湿障碍物的数据,我们把障碍物数据保存在数组里,由运行内存显示,每隔20次运行周期会重新覆盖,保存内存不溢出
char CA[50];//障碍物A的位置
char CB[50];//障碍物B的位置
char CC[50];//障碍物C的位置
char CD[50];//障碍物D的位置

//下面湿障碍物A、B、C、D的坐标信息
char CAX[50];//障碍物A_X轴
char CBX[50];//障碍物B_X轴
char CCX[50];//障碍物C_X轴
char CDX[50];//障碍物D_X轴
char CAY[50];//障碍物A_Y轴
char CBY[50];//障碍物B_Y轴
char CCY[50];//障碍物C_Y轴
char CDY[50];//障碍物D_Y轴

//载入位图
const uint8_t title[] PROGMEM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4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6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4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98, 0x81, 0x31, 0xF3, 0x20, 0x45, 0x1F, 0x44, 0x8A, 0x00, 0xA0, 0x00, 0x00, 0x81, 0x00, 0x00,
  0x68, 0x41, 0x4A, 0x92, 0x20, 0x45, 0x04, 0x44, 0x8A, 0x00, 0xB0, 0x01, 0x00, 0x40, 0x01, 0x00,
...
};
const uint8_t QR[] PROGMEM = {
  0x7F, 0xAD, 0x41, 0x4C, 0x0D, 0xFD, 0x01, 0x41, 0x6D, 0x9D, 0x01, 0xCD, 0x05, 0x01, 0x5D, 0x3F,
  0xC9, 0xFE, 0xB2, 0x75, 0x01, 0x5D, 0x9F, 0xA3, 0x2A, 0x9B, 0x74, 0x01, 0x5D, 0xCE, 0xE7, 0x8F,
  0x14, 0x74, 0x01, 0x41, 0x57, 0x49, 0x0C, 0x5B, 0x04, 0x01, 0x7F, 0x55, 0x55, 0x55, 0x55, 0xFD,
  0x01, 0x00, 0x04, 0x7A, 0x24, 0xF6, 0x01, 0x00, 0x73, 0x3A, 0xD1, 0xCF, 0x00, 0xE9, 0x01, 0x10,
...
  0x7F, 0x05, 0xEB, 0x76, 0x60, 0xC9, 0x01,
};
const uint8_t pause[] PROGMEM = {
  0xA7, 0xAA, 0xAA, 0xAA, 0x3A, 0x55, 0x55, 0x55, 0x55, 0x29, 0x07, 0x00, 0x00, 0x00, 0x38, 0xF0,
  0xF7, 0xFB, 0xF7, 0x03, 0x19, 0x1C, 0x8E, 0x1C, 0x26, 0x8A, 0xCF, 0x04, 0xC8, 0x14, 0x89, 0x08,
  0x24, 0x09, 0x24, 0x8A, 0x08, 0x24, 0xC9, 0x17, 0x89, 0xC9, 0x24, 0x09, 0x24, 0x1A, 0xCC, 0x24,
  0x19, 0x16, 0xF1, 0xFF, 0xFF, 0xFF, 0x23, 0x0A, 0x86, 0x4C, 0x18, 0x16, 0xC9, 0x34, 0x4D, 0xC8,
...
};
const uint8_t plane[] PROGMEM = {0x8, 0xC, 0x8C, 0xFF, 0xFF, 0x8C, 0xC, 0x8};
const uint8_t BOA[] PROGMEM = {0xCC, 0xCC, 0x33, 0x33, 0xCC, 0xCC, 0x33, 0x33};
const uint8_t BOB[] PROGMEM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const uint8_t BOC[] PROGMEM = {0x18, 0x66, 0x7E, 0xBD, 0xBD, 0x7E, 0x66, 0x18};
const uint8_t BOD[] PROGMEM = {0x0, 0x7E, 0x42, 0x5A, 0x5A, 0x42, 0x7E, 0x0};
const uint8_t life[] PROGMEM = {0x0, 0x66, 0xFF, 0xCF, 0xDF, 0x7E, 0x3C, 0x18};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char key_value=0;
    //初始化按钮
    srand((unsigned)time(NULL));//伪随机数PIN
    reset**=0;

    u8g_FirstPage(&u8g);
    do
    {
        u8g_DrawXBMP(&u8g,0,0,128,64,title);
    }
    while(u8g_NextPage(&u8g));
    u8g_Delay(1024);
    u8g_Delay(1024);
    u8g_Delay(1024);

    GET_KEY_Basedata();
    key_value = GET_KEY_VALUE(JOY_X, JOY_Y, JOY_Z);
    while(key_value!=LEFT_UP)
    {
        //显示
        u8g_FirstPage(&u8g);
        do
        {
          u8g_DrawXBMP(&u8g,0,0,128,64,title);
        }
        while(u8g_NextPage(&u8g));

        GET_KEY_Basedata();
        key_value = GET_KEY_VALUE(JOY_X, JOY_Y, JOY_Z);
        printf("SETUP: x:%d   y:%d  z:%d\n", JOY_X,JOY_Y,JOY_Z);

       switch(key_value)
       {
           case UP :
               printf("UP\n");
               break ;

           case DOWN :
               printf("DOWN\n");
               break ;

           case LEFT :
               printf("LEFT\n");
               break ;

           case RIGHT  :
               printf("RIGHT\n");
               break ;

           case LEFT_UP:
               printf("LEFT_UP\n");
               break ;

           case LEFT_DOWN:
               printf("LEFT_DOWN\n");
               break ;

           case RIGHT_UP:
               printf("RIGHT_UP\n");
               break ;

           case RIGHT_DONW :
               printf("RIGHT_DONW\n");
               break ;

           case ENTER :
               printf("ENTER\n");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
void(* resetFunc)(void)=0;//制造从起命令的函数,下面会用到

void loop() {
    int  i=0;

    int  tmprand=0;  //随机数缓存
    char key_value=0;
    int Atmp=0;//缓存A
    int Btmp=0;//缓存B

    //下面是GAME OVER或胜利后的处理
    if(HP<0||S>30000)
    {
        //循环检测按钮
        while(1)
        {
            //如果GAME OVER就等待按下A键复位游戏
            GET_KEY_Basedata();
            key_value = GET_KEY_VALUE(JOY_X, JOY_Y, JOY_Z);
            printf("x:%d   y:%d  z:%d\n", JOY_X,JOY_Y,JOY_Z);

             switch(key_value)
             {
                 case UP :
                     printf("UP\n");
                     break ;

                 case DOWN :
                     printf("DOWN\n");
                     break ;

                 case LEFT :
                     printf("LEFT\n");
                     break ;

                 case RIGHT  :
                     printf("RIGHT\n");
                     break ;

                 case LEFT_UP:
                     printf("LEFT_UP\n");
                     break ;

                 case LEFT_DOWN:
                     printf("LEFT_DOWN\n");
                     break ;

                 case RIGHT_UP:
                     printf("RIGHT_UP\n");
                     break ;

                 case RIGHT_DONW :
                     printf("RIGHT_DONW\n");
                     break ;

                 case ENTER :
                     printf("ENTER\n");
                     break ;

                 default:
                     break ;
             }
            //ENTER 代表A键
            if(key_value==ENTER)//复位
            {
                printf("I'm in ENTER\n");
                if(HP<0)
                {
                    printf("I'm in HP<0 ENTER\n");

                    //resetFunc();//调用前面的软复位函数,达到软件重启Arduino的目的
                    NVIC_SystemReset();
                    //复位初始数据
                    wait=40;//延迟
                    HP=20;//HP
                    PPX=4;//初始化玩家X位置
                    PPY=2;//初始化玩家Y位置
                    PX=0;//初始化玩家X轴坐标
                    PY=0;//初始化玩家Y轴坐标
                    //int RT=1;//初始化运行周期
                    RT=1;//初始化运行周期
                    S=0;//分数
                    ObjA=0;//障碍物
                    ObjB=0;//障碍物
                    ObjC=0;//障碍物
                    ObjD=0;//障碍物
                    //int Atmp=0;//缓存A
                    //int Btmp;//缓存B
                    //////////memset(arr, 0, 1024); //清零
                    //下面湿障碍物的数据,我们把障碍物数据保存在数组里,由运行内存显示,每隔20次运行周期会重新覆盖,保存内存不溢出
                    memset(CA,0,50);//障碍物A的位置
                    memset(CB,0,50);//障碍物B的位置
                    memset(CC,0,50);//障碍物C的位置
                    memset(CD,0,50);//障碍物D的位置

                    //下面湿障碍物A、B、C、D的坐标信息
                    memset(CAX,0,50);//障碍物A_X轴
                    memset(CBX,0,50);//障碍物B_X轴
                    memset(CCX,0,50);//障碍物C_X轴
                    memset(CDX,0,50);//障碍物D_X轴
                    memset(CAY,0,50);//障碍物A_Y轴
                    memset(CBY,0,50);//障碍物B_Y轴
                    memset(CCY,0,50);//障碍物C_Y轴
                    memset(CDY,0,50);//障碍物D_Y轴

                    printf("RESTORE DATA\n");
                }
               // break;
            }

            //如果检测到分数大于3万,就判断赢了游戏,放出二维码彩蛋
            if(S>=30000){
                while(1)
                {
                    u8g_SetColorIndex(&u8g,1);
                    u8g_FirstPage(&u8g);
                    do
                    {
                        u8g_DrawXBMP(&u8g,40,8,56,49,QR);
                    }
                    while(u8g_NextPage(&u8g));
                }
            }
        }
    }

    GET_KEY_Basedata();
    key_value = GET_KEY_VALUE(JOY_X, JOY_Y, JOY_Z);
    if(key_value==UP)
    {
        //u8g_Delay(10);
        if(key_value==UP)
        {
            if(PPY>1) PPY-=1;
        }
    }

    if(key_value==DOWN)
    {
        //u8g_Delay(10);
        if(key_value==DOWN)
        {
            if(PPY<4) PPY+=1;
        }
    }

    if(key_value==LEFT)
    {
        //u8g_Delay(10);
        if(key_value==LEFT)
        {
            if(PPX>1) PPX-=1;
        }
    }
    if(key_value==RIGHT)
    {
        //u8g_Delay(10);
        if(key_value==RIGHT)
        {
            if(PPX<15) PPX+=1;
        }
    }
    //LEFT_UP代表B键
    if(key_value==LEFT_UP)
    {
        //u8g_Delay(10);
        if(key_value==LEFT_UP)
        {
            //u8g_Delay(200);
            u8g_FirstPage(&u8g);
            do
            {
                draw();
                u8g_SetColorIndex(&u8g,0);
                u8g_DrawBox(&u8g,42,10,46,28);//先覆盖掉原屏幕,避免下面的图片变透明
                u8g_SetColorIndex(&u8g,1);
                u8g_DrawXBMP(&u8g,45,13,40,22,pause);
            }
            while(u8g_NextPage(&u8g));
            while(1)
            {
                GET_KEY_Basedata();
                key_value = GET_KEY_VALUE(JOY_X, JOY_Y, JOY_Z);
                if(key_value==LEFT_UP)
                {
                    u8g_Delay(10);
                    if(key_value==LEFT_UP)
                    {
                        u8g_Delay(200);
                        break;
                    }
                }
            }
        }
    }
    /**************************************/
    //计算
    S+=1;
    PX=PPX*8;
    PY=PPY*8;
    ObjA=9;
    ObjB=9;
    ObjC=9;
    ObjD=9;
    if(RT<16)
    {
        //srand((unsigned)time(NULL));
        tmprand= random();
        Atmp=1+tmprand%100;//1~100
        if(Atmp<=70)
        {
            //srand((unsigned)time(NULL));
            tmprand= random();
            ObjA=tmprand%5;
        }
        //乌云

        //srand((unsigned)time(NULL));
        tmprand= random();
        Atmp=1+tmprand%100;//1~100
        if(Atmp<=30)
        {
            //srand((unsigned)time(NULL));
            tmprand= random();
            ObjB=tmprand%5;
        }

        //加油机
        //srand((unsigned)time(NULL));
        tmprand= random();
        Atmp=1+tmprand%100;//1~100
        if(Atmp<=5)
        {
            //srand((unsigned)time(NULL));
            tmprand= random();
            ObjC=tmprand%5;
        }

        //其他飞机
        //srand((unsigned)time(NULL));
        tmprand= random();
        Atmp=1+tmprand%100;//1~100
        if(Atmp<=50)
        {
            //srand((unsigned)time(NULL));
            tmprand= random();
            ObjD=tmprand%5;
        }
    }

    if(HP>12)HP=12;
    //保存障碍物位置
    CAY[RT]=ObjA*8;
    CBY[RT]=ObjB*8;
    CCY[RT]=ObjC*8;
    CDY[RT]=ObjD*8;
    CA[RT]=ObjA;
    CB[RT]=ObjB;
    CC[RT]=ObjC;
    CD[RT]=ObjD;
    CAX[RT]=120;
    CBX[RT]=120;
    CCX[RT]=120;
    CDX[RT]=120;
    //判断伤害
    Btmp=15-PPX;
    if(RT>Btmp)
    {
        Atmp=RT-Btmp;
        if(PPY==CA[Atmp])
        {
            HP-=1;
        }

        if(PPY==CB[Atmp])
        {
            HP-=2;
        }

        if(PPY==CC[Atmp])
        {
            //Atmp=random(1,3);
            //srand((unsigned)time(NULL));
            tmprand= random();
            Atmp=1+tmprand%3;

            HP+=Atmp;
            S+=30;
        }

        if(PPY==CD[Atmp])
        {
            //Atmp=random(1,100);

            //srand((unsigned)time(NULL));
            tmprand= random();
            Atmp=1+tmprand%100;

            if(Atmp<50)
            {
                HP+=1;
                S+=15;
            }
            else
            {
                HP-=1;
            }
        }
    }

    /*******************************华丽的分割线*******************/
    u8g_FirstPage(&u8g);
    do
    {
        draw();
    }
    while(u8g_NextPage(&u8g));
    //障碍物往下移
    Atmp=RT-16;
    if(Atmp<1)
    {
        Atmp=1;
    }

    for(Atmp;Atmp<=RT;Atmp++)
    {
        CAX[Atmp]-=8;//把障碍物的数组下移
        CBX[Atmp]-=8;
        CCX[Atmp]-=8;
        CDX[Atmp]-=8;
    }
    RT+=1;
    if(RT>=32)
    {
        RT=1;
    }

    u8g_Delay(wait);//防止游戏运行到不能玩的级别

}
void draw()
{
    int Atmp=0;
    int Btmp=0;

    char tmpbuf[500]={0};
    //障碍物循环码初始化计算
    Atmp=RT-16;
    if(Atmp<1)
    {
        Atmp=1;
    }
    //障碍物显示
    for(Atmp;Atmp<=RT;Atmp++)
    {
        if(CCX[Atmp]>0)
        {
            u8g_DrawBitmapP(&u8g,CCX[Atmp],CCY[Atmp],1,8,BOC);

        }
        if(CDX[Atmp]>0)
        {
            u8g_DrawBitmapP(&u8g,CDX[Atmp],CDY[Atmp],1,8,BOD);
        }
        if(CAX[Atmp]>0)
        {
            u8g_DrawBitmapP(&u8g,CAX[Atmp],CAY[Atmp],1,8,BOA);
        }
        if(CBX[Atmp]>0)
        {
            u8g_DrawBitmapP(&u8g,CBX[Atmp],CBY[Atmp],1,8,BOB);
        }
    }

    //显示玩家
    u8g_DrawBitmapP(&u8g,PX,PY,1,8,plane);
    //生命及分数
    u8g_SetFont(&u8g,u8g_font_profont10);
    u8g_SetColorIndex(&u8g,255);
    if(HP>0)
    {
        u8g_DrawStr(&u8g, 8, 54, "HP:");
        for(Atmp=1;Atmp<=HP;Atmp++)
        {
            Btmp=Atmp*8+20;
            u8g_DrawBitmapP(&u8g,Btmp,45,1,8,life);
        }
    }

    sprintf(tmpbuf,"score: %d",S);
    u8g_DrawStr(&u8g, 8, 62,tmpbuf);

    if(HP<0||S>=30000)
    {
        u8g_SetColorIndex(&u8g,255);
        u8g_DrawBox(&u8g,0,0,128,64);
        //打印结果
        u8g_SetFont(&u8g,u8g_font_profont10);
        u8g_SetColorIndex(&u8g,0);
        if(HP<0)
            u8g_DrawStr(&u8g, 4, 10,"GAME OVER");
        if(S>=30000)
            u8g_DrawStr(&u8g, 4, 10,"You Win");
        //打印分数
        u8g_SetFont(&u8g,u8g_font_profont10);
        u8g_SetColorIndex(&u8g,0);
        if(HP<0)
        {
            sprintf(tmpbuf,"score: %d",S);
            u8g_DrawStr(&u8g, 4, 30,tmpbuf);
        }
        if(S>=30000)
        {
            u8g_DrawStr(&u8g, 4, 30,"score: 30000");
        }

        if(HP<0)
            u8g_DrawStr(&u8g, 2, 62,"please push A to RESET");
        if(S>=30000)
            u8g_DrawStr(&u8g, 2, 62,"A to QR code");

    }
}

在mian.c里面调用:
  1. ............

编译下载,看下运行的效果:
启动画面,LEFT_UP 替代B键,启动游戏:
结束界面,ENTER取代A键,按下后重新开始:

游戏视频,要摇杆操作这游戏还是挺累的,麻蛋。还不如按键呢:
ardunio平台上有个ardunio BOY的游戏机,还有好多开源的游戏,不过查看源码,好像要梯子,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移植移植。

网友A:
牛X,支持下!这都可以移植过来,不过看样子V103玩游戏有点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X,支持下!这都可以移植过来,不过看样子V103玩游戏有点卡呀。

应该就这样的吧,arduino是mega328p,性能应该远不如v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