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bench,使用串口无法连接

楼主:
motorbench,使用串口无法连接,但系统提示连接正常。另外使用DMCI都可以正常连接,
我是使用串口转USB的CH340。
知道的同学还请赐教

网友(2020-12-08):
用x2scope的时候,用国产的串口芯片各种问题。换了一个国外厂的usb转串口芯片,稳的一逼。

网友A:
设置的速度太快了?

网友A:
串口助手连接不上吗

网友B:
我们标配的是用 这个的线接MCLV-2的板子, 好用的很....
可以尝试买贵点的,有3C认证的转接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标配的是用 这个的线接MCLV-2的板子, 好用的很....
可以尝试买贵点的,有3C认证的转接线试试..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电脑上更换了一个串口居然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速度太快了?

我设置最低速度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连接不上吗

串口助手是用来确认你的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C:
串口工具有问题?

楼主:
不是串口工具有问题,我怀疑microchip的motorbench有兼容性不好,包括DMCI,我都发现好多BUG

网友D:
还是不行吗?

网友E:
重新上电插拔一下。

网友A:
这套什么设备,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什么设备,没用过。

电机控制插件

网友F:
你用过吗?

网友G:
换个串口就行,也太奇怪了把

网友H(2021-01-11):
只是表示驱动没有问题啊

网友I:
每个串口都不行吗

网友J:
可以怀疑是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K:
串口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L: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能识别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能识别了吗

已经解决

网友M: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N:
是不是速度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能识别了吗

已经解决可以正常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速度设置有问题

不是速度设置问题,是电脑端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