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高手】有试过在STM32F7 外置 SDRAM 里面直接跑代码吗

楼主(2020-12-02):
【高手】

有试过在STM32F7 外置 SDRAM 里面直接跑代码吗?
感觉不太行啊,SDRAM 108M 时钟,加杂七杂八的时序,命令,寻址估计就几十M速度了。

网友A(2023-01-12):
没这么试过,但是好像也能行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IMRT1052,试试这个就行了

网友C:
好像得搬运吧,不然直接执行应该会影响效率吧

网友D:
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但是之前看别人用flash的也能运行,估计你这个方案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E:
最好是找个参考,这样电路设计完事儿,也能稳妥点

网友F:
话说F7的存储够用的呀,还需要外置存储存代码吗?

网友G:
其实还不太建议这么操作,如果程序太大,可以选择大容量的F7

网友H: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再SDRAM里执行,但是肯定能将程序外置存储之中,你可以参考一下其他MCU的方案的

网友I:
应该是可以,其实108M的速度也是可以的

网友J:
寻址属实会麻烦点,这个没啥好办法

网友K(2023-02-19):
没有试过,最好找好参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