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CU的VCC在上电和断电时,交流方向的正压和负压对芯片影...

楼主(2020-12-02):
MCU的VCC在上电和断电时,交流方向的正压和负压对芯片影响多大?负压0.6V,

网友A:
一般正压VVC+0.3,负压GND-0.3;太大了需要加保护,余量不足,容易损坏,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正压VVC+0.3,负压GND-0.3;太大了需要加保护,余量不足,容易损坏,个人感觉 ...

如何加保护?

网友A:
你这部分看上去属于来自电源的纹波,可以考虑延时上电或者加滤波看看有没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