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电机驱动的细分,电流曲线怎么理解?

楼主(2020-12-02):
假设两项的步进电机,步进角 1.8度,转一圈是 200 步,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规格书里面,比如用这个 16 细分,这一个周期的 SPWM,是不是完成了 16 微步,即走了 1 个基础步呀?还是说这一个周期的 SPWM 走了一圈?
怎么理解这个图呀?

网友:
如果步进电机是16步细分,
这一个周期的 SPWM,
是完成了1个微步,
即走了 1 个基础步。
不是说这一个周期的 SPWM 走了一圈。

如果要想步进电机走一圈,那么就需要16个SPWM

网友A:
16 细分,这一个周期的 SPWM,是完成了 64 微步

网友B:
两路相位差90度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