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为什么汉字注释是乱码

楼主(2020-12-02):
我用MPLAB X IDE 开发环境编辑程序,用汉字注释的时候,为什么关闭之后再打开是乱码

网友A:
选择了用编码用GB2312了?

楼主:
我只用mplabx编译,程序编写修改还是用si这种工具比较好

网友B:
修改为GB2312后,保存应用,重新打开

网友C:
正解!

是编码方式没选对的问题.

网友D:
嗯,要保存。好像utf-8也支持中文。

楼主:
si是什么工具呢,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utf-8是什么呢,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E:
你重新新建一个project, 在建项目的时候, 就选GB2312再试试?>

网友F:
sourceInSight

Source Insight 是收费的,不妨试一下Visual Studio Code.

楼主:
还有别的吗

网友B:
我看好多网页的源码都是推荐utf-8的,支持中文。

网友G:
不知道这个软件支持修改编码格式不

楼主:
只是查看时用这个吗,那编译代码和调试代码呢

网友H:
我都是用GBK编码模式

楼主:
好的,一会我也试试这个,看行不行

网友A:
建议大家在IDE设置里面把项目的默认编码做出UTF8,这样新建项目默认就是支持中文的。

楼主:
如果刚开始忘了选,敲进去中文,然后保存了。重新打开就是乱码的,即使后来把编码改过来,之前写的文件还会使乱码

网友I:
嗯,因为之前保存用的格式不对。双字节编码文字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J:
首先新建项目时选用中文格式编码如图1

网友J:
我一般使用 GB18030; 这个只对本次项目有效

网友K:
以GB 开头的一般都支持中文,另外选择UTF-8 也可以。

网友K:
在MPLAB X IDE 的Tools--Option 弹出来的对话框中 Embedded 中的Default Charset 中选择你需要的编码方式

网友E:
以后再新建项目默认就是新更改的编码方式了

网友F:
Projects Folder 中可以自定义自己的工程默认存储目录

网友L:
选择 GB18030   或  GB 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