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测距

楼主(2020-12-02):
要求显示距离,并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网友A:
楼主意思是如何测距?如何设计根据距离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网友B:
主程序是调用测距程序,调用显示程序的循环

网友C:
听过最多的就是超声测距了。。

网友D:
试试用定时器来实现声音的频率不同。

网友E:
当然是通过定时长短来实现频率的不同了。

网友F:
可以用激光也可以用超声波测距。

网友G:
倒车系统在打开测距功能时,使报警器随距离的减小声音的间歇时间缩短。

网友H:
我严重怀疑用光电鼠标的原理也可以测距。

网友I:
测量的距离不同 被测物的特性不同 可能要采用不同的测量手段。

网友J:
激光测距我觉得单片机可能搞不定,光束太快了

网友K:
朋友做的基本都是超声波测距,可以做小车什么的

网友L:
测底下有没有东西还行,测距就别想了。。。。

网友M:
超声波测距,设计流程很简单,通常都是使用传感器发出脉冲波形,再接受反射回来的脉冲。

网友N:
可以选用C51这款片子,功能够了,本身并不需要考虑功耗等问题。

网友O:
底层驱动很好写,设置一下端口定义,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P:
激光测速是测试相位差的,使用合适的传感器

网友Q:
测距很多简单,接受传输回来的信号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