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可以把DSP当成单片机开发吗?

楼主(2020-12-02):
请问一下,可以把DSP当成单片机开发吗?

网友A:
可以,会了MCU就等于学会了 90%DSP

网友B:
可以 只是如果进行简单控制的话 不需要复杂的计算

网友C:
直接使用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D:
DSP比单片机强大多了,单片机有的功能DSP基本都能实现。

网友E:
感觉这样做既浪费,又费力啊

网友F:
DSP2000已经属于MCU的行列啦   高性能的单片机

网友G:
能充分利用DSP的还真的不多的。

网友H:
DSP器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高速运算能力的单片机啊。

网友I:
感觉单片机是学习DSP等更高级的技术基础吧。

网友J:
这个也是可以的,主要看你的设计复杂程度的。

网友K:
DSP比单片机强大多,当单片机用太浪费了

网友L:
应用方向不一样,虽然有一些功能重合的,但是侧重不一样。

网友M:
最好根据需求选取芯片。

网友N:
DSP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例如FFT、数字滤波算法等

网友O:
现在dsp使用越来越方便,dsp有可能取代单片机

网友P:
也可以实现的,只要是控制接口一样就可以操作的。

网友Q:
DSP跟单片机相比,在数字运算 方面功能更强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