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有没有支持I2C?

楼主(2020-12-02):
中颖单片机有没有支持I2C?

网友A:
要区分4BIT和8BIT产品,还要说明是硬件支持还是软件支持.

网友B: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4BIT产品没有硬件支持I2C,用软件来完成即可,难度不大;

网友C:
8BIT产品通常是有I2C的硬件支持.

网友D:
建议去找一点中颖单片机的资料看一下,那样会了解的比较详细一些

网友E:
8位一般带TWI接口,4位机可以自己模拟

网友F:
建议软件写,比较好用。

网友G:
比如说晶体是32.768k,而pwm的设定为8分频输出,应为4.096k输出。

  那么输出理论上是不是4.096k呢?理论上会不会有个误差呢?

网友A:
有啊 SH79F64 跟SH79F6431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H:
IIC肯定支持的哦

网友I:
IIC那是必须得支持啊!

网友J:
IIC这东西,必须得支持啊,就算没有,也可以软件模拟。

网友K:
IIC肯定有的啊

网友L:
这个肯定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