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主控DSP与多个DSP之间的通信问题

楼主(2020-12-02):
有人做过一个主控DSP和多个DSP之间的通信吗,基于DSP2812的串口通信(SCI或者eCAN都行),有人那儿有RS-422总线协议标准吗,刚刚做这个想请教下大家呢

网友A:
RS-422总线是硬件上的说法,而协议是软件上的。

网友B:
RS-422总线上的协议是可以有很多种的,并浊标准的只能用一种协议

网友C:
这种一主多从的,最好是使用modubs协议

网友D:
请问具体的总线连接是个什么样子呢,只有原理图,实物是个什么样子呢

楼主:
实物就是屏蔽双绞线啊

网友(2021-01-20):
引用 楼主:

建议用 CAN

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E:
找一下官方FE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