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单次采样能实现吗?

楼主(2020-12-02):
ADC, dc, AD, adc3, ps
adc1和adc2配置为交替采样,3MSPS的同时,adc3进行单通道单次采样能实现吗?

楼主:
当STM32F429的adc1和adc2配置为交替采样时,采样率为准确的3MSPS,我想同时用adc3进行单通道单次采样,但似乎出了一点bug,想问一下这种模式是能够实现的吗?

楼主:
adc1和adc2采集同一通道,adc3采集的另一通道

网友A:
原理上是可以的

网友B:
ADC这样用是没有问题,你说出现的bug具体指的什么呢?

网友C:
出现什么bug了呢

网友D:
SP引脚是否虚焊

网友E: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感觉只要引脚没有共用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
应该能够实现

网友H:
出现什么bug了啊

网友I:
感觉只要引脚不冲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