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afe253电源电容加大电流增大

楼主(2020-12-02):
如图所示的电路,做一个二进制变送4-20mA的电流设计,将C11的电容增加到10uF,单片机消耗的电流会增大2mA。求解?

网友A:
跟电容有关系   用的那种电容   铝电容?

网友A:
电容有个参数 ESR    你看看使用电容的是多大  算一下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电容有关系   用的那种电容   铝电容?

就0805的陶瓷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0805的陶瓷电容。

应该是10多毫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