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问28335能够兼容28035编译的程序吗?

楼主(2020-12-02):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外设与片上资源都是不同的

网友B:
楼主有答案了吗?解决问题了没?

网友C:
不能,管脚以及某些寄存器有差异

网友D:
不行的哟,请多看看Datasheet吧

网友E:
不行的,外设与片上资源都是不同的。但可以对照datasheet 修改

网友F:
外设不同,芯片结构 不同,代码不通用的

网友G:
引脚不同的,寄存器不同,不可以兼容的

网友H:
dsp 编程除法取余问题

网友I:
就是用%求余,DSP支持C的运算符

网友J:
对除法后的结构取,

网友J:
要不就转成整型的数据,自动取

网友K:
不行吧   除非通过MCU的型号自动切换调用相关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