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串口下载问题

楼主(2020-12-02):
USB转串口下载时,笔记本会蓝屏,串口线肯定没问题,目标板换过好几个,板子应该也没问题。我现在主要想知道这是系统软件问题还是电脑硬件问题

网友A:
用的是超级终端么?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交叉接线

网友C:
之前搞的任务管理器里面的ISP软件的进程都删不掉,只能重启!

网友D:
串口助手 和超级终有什么区别

网友E:
软件,硬件问题都有可能;
一个个排查好了

网友F:
看看有没有短路情况,如果没有就是系统问题,换win10试试

网友G:
蓝屏一般跟底层驱动不兼容有关系

网友H:
蓝屏的话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可以换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I:
可能是系统,我以前用的win7就是经常蓝屏的,后来我升级到win10就再也没有蓝屏了。

网友J:
楼主什么操作系统,也没用说,也没说什么下载软件。。

网友G:
超级终端与串口调试助手  :
       终端,即计算机显示终端,是计算机系统的输入、输出设备。计算机显示终端伴随主机时代的集中处理模式而产生,并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迄今为止,计算技术经历了主机时代、PC时代和网络计算时代这三个发展时期,终端与计算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相适应,应用也经历了字符哑终端、图形终端和网络终端这三个形态。超级终端是一个通用的串行交互软件,很多嵌入式应用的系统有与之交换的相应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可以通过超级终端与嵌入式系统交互,使超级终端成为嵌入式系统的“显示器”。
超级终端的原理
    超级终端的原理是将用户输入随时发向串口(采用TCP协议时是发往网口,这里只说串口的情况),但并不显示输入。它显示的是从串口接收到的字符。所以,嵌入式系统的相应程序应该完成的任务便是:
  1、将自己的启动信息、过程信息主动发到运行有超级终端的主机;
  2、将接收到的字符返回到主机,同时发送需要显示的字符(如命令的响应等)到主机。
串口调试助手
    一个很好而小巧的串口调试助手,支持常用的300-115200bps波特率,能设置校验、数据位和停止位,能以ASCII码或十六进制接收或发送任何数据或字符(包括中文),可以任意设定自动发送周期,并能将接收数据保存成文本文件,能发送任意大小的文本文件。
 当然了,还有其它版本的相同功能的工具,也都叫 串口调试助手例如:
超级终端一般用于ASCII收发,并你按一个键该字符立刻发送,同时不会显示回车键;串口调试助手在你写完命令后还应加一个回车字符,而键盘上没有回车字符,这样你就必须有二进制方式。

网友K:
是不是静电导致的啊

网友L:
是不是产生干扰了

网友I:
每个板子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J:
感觉好像是功率不够的样子

网友M:
是下载的时候蓝屏 还是说 一接上就蓝屏呢

楼主:
换一台电脑试试看

网友N:
接地没有接好

网友O:
重装系统试试呢

网友P:
像是静电问题 需要在接口那进行硬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