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稳压二极管原理、参数、动态电阻特性

楼主(2020-12-02):
一、稳压二极管

定义:英文名称Zener diode,又叫齐纳二极管,利用PN结反向击穿状态,其电流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电压基本不变的现象,制成的起稳压作用的二极管。

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在这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降低到一个很小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高的稳定电压,两个5V稳压管串联起来,就能起到10V稳压的效果。

二、参数解读

如下是稳压二极管的U-I曲线,Y轴右侧是正向曲线,左侧是反向曲线,稳压管的工作区域一般就是在左侧,因为稳压管工作原理就是PN结反向击穿,正接时和一般二极管一样,也有正向导通电压。

如下是1个5.1V稳压管的参数,了解熟悉参数,才能更好的进行稳压管选型。

1、:稳压值,高于,电压稳定在,低于,稳压管不工作,电路处于开路状态,这个参数也是最重要的。

2、和:动态电阻,单位电流变化引起的电压的变化,这个值越小,代表稳压管性能越好,意思就是电流变化很大时,电压变化也很小。同一个稳压管时,这个动态电阻也是随着电流变化而变化的,电流变化大时,动态电阻小;电流变化小时,动态电阻大。,Izt在5mA时,测得的Zzt最大50欧姆。Zzk就是Zzk@Izk,Izk在0.5mA时,测得最大动态电阻是500欧姆。

3、:反向漏电流,指在特定的反向电压下测试得到的电流,从SPEC上看,=4.2V时,=5uA,这个电流很重要,稳压管没进稳压状态也就是没工作时消耗的电流,越小越好。

4、:正向电压,指在特定的正向电流下测试得到的正向电压,一般正向电流不同,测试得到的正向电压也不同,从SPEC上看,=100mA时,=1.25V

5、:耗散功率,流进稳压管的功率不能超过这个值,;

三、动态电阻特性

二极管的正向动态电阻在小电流时比较大,在大电流时比较小。

二极管的反向动态电阻在击穿前动态电阻很大,在击穿后动态电阻很小。稳压二极管就是利用击穿时动态电阻很小进行稳压的。

如果动态电阻大,则dv变化很大时,di才有很小变化,起到恒流的作用。利用这一特性,有恒流二极管CRD(Current Regulative Diode)和恒流三极管。

下图是恒流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在电流为对应的横坐标电压以后,电流都是恒定不变的,因为动态电阻大,在一定变化范围内,电压都是几乎不变的,直到二极管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