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晶体和晶振(晶体晶振区别、频率误差、负载电容)

楼主(2020-12-02):
晶体和晶振的区别

晶体(Crystal),电路上一般简写为XTAL,需要外加时钟电路才能输出时钟信号,所以一般叫无源晶振,也叫谐振器。

晶振(Crystal oscillator),电路上一般简写为XO,只需要供电就可以输出时钟信号,所以一般叫有源晶振,也叫振荡器。

晶体一般是2脚或者4脚,晶体无极性。晶振一般是4脚,1个VCC,2个GND,1个Output

晶振的分类

Package石英振荡器(SPXO):不施以温度控制及温度补偿的石英振荡器。频率温度特性依靠石英振荡晶体本身的稳定性。

温度补偿石英振荡器(TCXO):附加温度补偿回路,减少其频率因周围温度变动而变化之石英振荡器。

电压控制石英振荡器(VCXO):控制外来的电压,使输出频率能够变化或调变的石英振荡器。

恒温槽式石英振荡器(OCXO):以恒温槽保持石英振荡器或石英振荡晶体在一定温度,控制其输出频率在周围温度下也能保持极小变化量之石英振荡器。

晶振的几个重要参数

标称频率(Normal Frequency):晶振的标准频率,26MHz,32.768KHz等。

频率误差(Frequency Tolerance)或频率稳定度(Frequency Stability),用单位ppm来表示,即百万分之一,是相对标称频率的变化量,此值越小表示精度越高,1MHz的晶振,1个PPM就是1Hz的偏差。

温度频差(Frequency Stability vs Temp)表示在特定温度范围内,工作频率相对于基准温度时工作频率的允许偏离,它的单位也是ppm。

负载电容CL,负载电容是指晶振正常工作震荡所需要的电容。为使晶体能够正常工作,需要在晶体两端外接电容,来匹配达到晶体的负载电容。

CL=C1*C2/(C1+C2)+Cic+△C,C1和C2为电容两脚对地电容,Cic集成电路内部电容,△C(PCB板上电容)一般为3-5pF,一般取C1=C2=2CL,这样并联起来就接近负载电容了。

如果crystal所接的IC内部有负载电容,那外部的C1和C2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