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能不能使用太阳能?

楼主(2020-12-02):
(无正文)

网友A:

新能源汽车想要采用太阳能电池板不是不可能,但是现阶段这项技术还处在一个瓶颈期,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化率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突破。
按照目前的数据统计,实验室能量转化率单晶硅能达到25%,多晶硅20%,薄膜也就是10%~15%。转化为实际规模生产的组件效率:单晶16%~18%,多晶15%~17%,薄膜6%~8%(国内)。
这样的能量转化率,对于一个纯正以电力驱动的新能源汽车来说,低的有些可怜,根本无法满足充电需求,PHEV插电混合动力或者家用电充电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这还是在保证以最大太阳角度照射的情况下,如果阴天没有太阳照射的情况,基本没有能量转化。

网友B:
以现有技术是不能的。

网友C:
低速电动三轮车上还是有点用的,比如在顶棚上挂一个200W-300W的电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