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提高太阳能电池转化率难不难

楼主(2020-12-02):
提高太阳能电池转化率难不难

网友A:
提高太阳能电池转化率难不难

(1)太阳能电池本身的光电转化率有限
前面已经提及,太阳能电池的最高转化率是26%。太阳能电池的本质是一对PN结,在太阳光照射的情况下,电池内的电子激发从而产生电子空穴对形成PN结,在PN结内形成电子的定向移动,产生电流,这就是光电转化原理。由于光的能量是分散而不是连续的,所以能发生激发的电子数量有限,从而导致太阳能电池本身的光电转化率有限。
(2)硅的提纯有难度
对于硅太阳能电池而言,硅的纯度越高转化率也就越高,而硅材料的提纯难度大,成本高。
(3)温度的影响
太阳能电池在高温下会形成光斑,导致组件短路,影响转化率甚至导致电池失效。
(4)光照强度
(5)电池组件表面的透明度、反射率、折射率等
(6)组件摆放角度,一般这个安装角度与当地的维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