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太阳能发电效率值多少算高?

楼主(2020-12-02):
太阳能发电效率值多少算高?

网友A:
太阳能发电效率值多少算高?

单晶硅转换效率最高,一般可达15-18%。实验室可达百分之二十几,但实际应用的时候达不到,很昂贵。理性选择一般都用15%~16%的,应用值比较稳定。
多晶硅一般可达12~17%,同等规格配置下比单晶发电少,价格比单晶硅便宜,但温度耐受性比单晶好。
非晶硅薄膜电池,6-8%左右,价格昂贵,适合对外观要求很高的应用,如果考虑到经济效益,不如单晶多晶好。
但是单独比较效率值是不准的,关键还是要看额定发电功率多少W。因为效率值不是一个百分比值,是小数点缩写之后的值。比如额定功率250W,60片的标准规格是1650mm*992mm,所以效率是250W/(1.650*0.992),然后再除以1000,就是15.3%,但有的厂家为了让这个数字显得高,在制作工艺上缩小规格,缩小标准尺寸比如1640*990,那么这个效率值就变高了,但它发电的能力250W并没有改变。

网友B(2021-02-03):
太阳能电池片分很多种。PERC单晶硅(尺寸:158.75*158.75mm)目前22.6%(AM1.5标准测试条件下,25±2℃,裸片);HIT单晶硅(尺寸:156.75*156.75mm)目前不低于22.4%(AM1.5标准测试条件下,25±2℃,裸片);IBC单晶硅(尺寸:125*125mm)目前24.3%(AM1.5标准测试条件下,25±2℃,裸片);GaAs(尺寸:40*60.5mm)目前31.5%(AM0标准测试条件下,25±2℃,裸片)。其余什么非晶硅、CIGS等效率都没以上几种高。非晶硅、CIGS的效率在GaAs面前都是渣渣。但是GaAs很贵,一般用于航空、航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