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从机收数总出错

楼主(2020-12-02):
2812spi从机收数总出错,怎么回事?

网友A:
参考一下SD卡的例程,里面有SPI通信代码,从机接收最好用中断。

网友B:
你自测一下试试!

网友C:
嗯,就是loop自循环的数据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楼主再仔细检查下,如果解决了记得分享啊

网友E:
具体什么错误呢?只是数据错了吗?

网友F:
SPI出错估计是时序出了问题

网友G:
利用的是SPI总线的,看下各数据线的信号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H:
如果什么都没有返回,检查从机是否工作

网友I:
估计是丢失时钟信号造成的。

网友J:
加上驱动电路。

网友K:
主机可以通过查询(发送数据给从机,查看接收到的数据)方式来判断从机是否有数据发送给主机

网友L:
主机的接口可能有问题

网友M:
时序不符合?

网友N:
工作模式设置对了吗

网友O: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

网友P:
引脚在被设置成什么模式呢?

网友Q:
配置过这个接口的代码呢?

网友R:
片选信号是否有效,MISO 线是否接通。

网友S:
如果有,则主机继续发送数据给从机来获取从机想要发送给主机的数据。

网友H:
可能通信的速度太快了。

网友T:
延时半个通讯时钟周期。

网友L:
试试时钟信号用屏蔽线

网友N:
信号不稳定吗?

网友U:
信号线接错了吗?

网友N:
这个spi的模式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U:
比如上升沿、下降沿 太慢了了?

网友V:
主从机的设计两端需要注意统一标准的

网友W:
出现的什么错误,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X:
从机是否有数据发送给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