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系列启动后是如何进行指令执行的?

楼主(2020-12-02):
STM32F4系列启动后是如何进行指令执行的?

网友A:
需要装载到RAM中吗?

网友B:
以前用DSP用的多,DSP一直都是从FLASH中装载到RAM中运行。

楼主:
STM32F4的MCU已经达到了168M,这个速度已经够快了。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在cpu启动之后,也把程序指令从FLASH中LOAD出来到RAM中再执行?

楼主:
如果不是,那是如何做到快速指令执行的呢?

网友B:
Flash虽然访问频率无法很高,但可以用位宽来解决啊。

网友C:
它每次读128BIT,就满足了MCU全速运行所需要的带宽

网友D:
Copy到RAM的搞法也有的。GD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E:
直接从FLASH取指令啊,现在很多型号内置的FLASH都是零等待的,执行速度不比RAM差。你想把FLASH内容load到RAM运行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RAM容量没有那么大,只能放小体积的代码,而且“把FLASH内容load到RAM”的这段代码本身也是在FLASH里执行的,所以归根结底,上电启动后,还是要先从FLASH取指令执行

楼主:
那也就是说,STM32自带FLASH的宽度是128BIT?

网友D:
STM32指令应该是32位宽,每次读128BIT的话,就意味着读取FALSH的速度是168/4=42M,感觉这个FLASH的读取速度也不算慢了。

网友F:
这个速度已经够快了吧,还需要再快吗?

网友G:
所有的指令都是要到ram里面执行的

网友H:
Thumb指令,16位,所以只有21M就够了

网友F:
这个我还没有试验过,或许可以的吧。

楼主:
具体解释一下?谢谢。每条语句从FLASH中读取到RAM中执行?

网友C:
研究这么深入,是有啥用处?

楼主:
搞定了,呵呵,犯了低级错误…多谢各位

网友I(2021-01-05):
这个问题怎么形容啊

网友J:
不太清楚他的执行流程

网友K:
是不是应该先装载到ram在执行?

网友L:
如何才可以监控到数据的走向呢

网友M:
这个是很深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