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 on IDE KF32 GPIO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0-12-03):
这个初始化是不是定义的输入口全部上拉,为什么只有定义的最后一个输入口有上拉,前面的口都没有上拉,求解
void GPIOInit_Input_Config(GPIO_SFRmap* GPIOx,uint16_t GpioPin)
{
        /*初始化复位GPIOx外设,使能GPIOx外设时钟*/
                GPIO_Reset(GPIOx);
        /* 配置 Pxy作为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_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m_Pin = GpioPin;
        GPIO_InitStructure.m_Speed = GPIO_LOW_SPEED;                   //初始化 GPIO输出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m_Mode = GPIO_MODE_IN;                      //初始化 GPIO方向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m_PullUp = GPIO_PULLUP;//GPIO_NOPULL;                     //初始化 GPIO是否上拉 不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m_PullDown = GPIO_NOPULL;//GPIO_PULLUP;                   //初始化 GPIO是否下拉 不下拉
        GPIO_Configuration(GPIOx,&GPIO_InitStructure);
}
搜索
复制

网友A:
没有看出只有最后一个IO上啦

网友B:
程序没毛病啊!

网友C:
没明白哪里有问题?

网友D:
没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E:
感谢分享,不错的帖子。

网友F:
程序没毛病啊

网友G:
请问楼主您想表达的是什么

网友H:
程序是配置的上拉啊

网友I:
程序没问题啊

网友J:
        GPIO_InitStructure.m_PullUp = GPIO_PULLUP;//GPIO_NOPULL;                     //初始化 GPIO是否上拉 不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m_PullDown = GPIO_NOPULL;//GPIO_PULLUP;                   //初始化 GPIO是否下拉 不下拉
说的是这两条语句吗,两者之间是没有冲突的

网友K(2021-05-14):
建议看手册吧,这个只是官方给的函数接口而已,最终还是配寄存器。

网友L:
感觉代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M:
没看明白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