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在电动车窗开关上的应用——微碧VBsemi mos管 场效应管

楼主(2020-12-03):
一、电动车窗类型介绍

       随现代科技的发展,电动车窗在汽车的应用领域几乎成为了必备之物。而mos管在电动车窗的关键部位——开关,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电动车窗开关分为功率型和信号型两种,功率型为开关直接控制车窗电动机,信号型为开关先向汽车车身控制模块(Body Control module,BCM)提供信号,再由BCM驱动电动车窗。

       BCM成本较高,出于成本控制方面考虑,功率型电动车窗开关成本更细,使用便利,选择使用功率型电动车窗开关则成了汽车领域的应用首选。

二、电动车窗中应用MOS管可能存在的问题

       电动车窗系统的继电器可能存在出点烧毁的风险,在继电器开关的过程中,触电之间存在着反电动势,产生电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保证在开合继电器时,触电间的电势差为零,电压为零。而触电间要保持电势差不变,条件是继电器必须要一个断路中进行工作,这时线路中可以通过添加电子开关来达到想要效果。

       用mosfet场效应管作为电子开关,等mos管将回路断开,继电器才开始工作,此时及电磁触电不产生电势差。

【原理图】

       原理图如图所示。接通开关时,MOS管呈断开状态,继电器触电间没有电流存在所以无电势差,闭合继电器开关触电不产生电弧。待继电器闭合后,mos管再连通,马达开启,电动车窗可顺利工作。

       当马达停止工作时,MOS管需要先行断开,继电器触电此时不受影响。马达关闭后,继电器触电不存在电势差,无电流,可断开继电器触电而不产生电弧。

三、选用MOSFET参数匹配

       对于应用在电动车窗电流开关的mos管,其性能要求稍高,且马达的反峰电压会对mos管产生影响,需要mos管有一定的耐压能力。

      采用MOS管参数为:Vds=60V;Id(Tc=25℃)=55A;Id(Tc=100℃)=34.8A;脉冲电压≤400V;Tj=-55~+150℃。

       可采用的VBsemi微碧产品型号:

       ①VBM1602

       ②VBM1603

       ③VBM1606

       ④VBM1615

       ⑤VBM1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