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430的复位电路

楼主(2020-12-03):
整个板子只接了430和复位电路。
RST上10k到VCC没问题。仿真器能连上。
可是如果同时0.1uF到GND。仿真器就连不上了。。
试过270nF也一样。。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整个板子只接了430和复位电路。请指点。

网友A:
不应该吧   这个电容是用来上电自复位的

网友A:
正常使用只要有上拉就可以的    上电如果没有自复位有时候可能运行不正常

网友B:
这个RC复位电路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