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dC12 F149 多通道 采样的时候出现问题 求大神解决 坐等答案

楼主(2020-12-03):
//******************************************************************************
// AD12  多路 初始化。。
//******************************************************************************
//AD12    初始化
void Ad_Init()
{
  P6DIR = 0XFF;P6OUT = 0XFF;
  LcdReset();

  P6SEL |=BIT1+BIT0+BIT2;   // 3个通道分别显示 X,Y,Z
   ADC12CTL0=ADC12ON+MSC+SHT0_2;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1;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 =INCH_0;
  ADC12MCTL1 =INCH_1;
  ADC12MCTL2 =INCH_2;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
//AD12 的计算
void Ad_Calculate()
{
  unsigned long int x=0,y=0,z=0;
  unsigned int i=0;
  while(i<4096)
  {
      while(!(BIT0&ADC12IFG));
     x += ADC12MEM0;            // Read out 1st ADC value
       while(!(BIT1&ADC12IFG));
      y += ADC12MEM1;          // Read out 1st ADC value
       while(!(BIT2&ADC12IFG));
      z += ADC12MEM2;          // Read out 1st ADC value
   i++;
}
   x_value=x>>12;
   y_value=y>>12;
   z_value=z>>12;

}

为什么  通道  1,2的数据是错误的     在线坐等大神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