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的bootROM是不是只支持USART0?

楼主(2020-12-03):
之前看AN006 Programming Notes for Reset(下面可是写着:适用于GD32F1/GD32F2/GD32F3/GD32F4/GD32E1/GD32E2/GD32VF1系列MCU ),上面说的串口都是USART1开始的。而且怎么说E1了,高级货了,还以为至少支持USB DFU。做的板只引出了USB和USART1。现在板回来了,才发现这两个好像都不支持ISP,我也是醉了。真的想支持国产,没有GCC相关的startup等,我也自己弄了。最后发现还是被坑了一道。唉……

网友A:
E103应该支持USB DFU吧,有官方开发板吗,可以试试,我记得应该是支持DF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03应该支持USB DFU吧,有官方开发板吗,可以试试,我记得应该是支持DFU的

没买开发板。USB我是用了PA11,PA12两个引脚,用USB测试用例可以正常识别出USB设备,所以基本排除硬件问题,除非USB DFU用的不是这两个脚。除了BOOT0拉高还要其他设置么?

网友A:
你的外部晶振频率是多少?以前用STM32F107的DFU,对晶振频率有要求,只能是25M或者8M

楼主:
换了一个8M晶振的确可以了……有必要抄得那么彻底么,内置48M的芯片还要这样搞。而且还要跑到ST那边看文档,真是尴尬。这厂家就不能努力点写点文档么,又不是什么大事。最重要的是,E103这个型号还真不知道对应哪个ST的型号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