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测试了200个HK32F030M就有一个不正常

楼主(2020-12-03):
pi, IO, gp, GPIO, LED
第一次用这个IC,小批量试产一批,测试200个产品,有一个不正常。
分析半天,发现时钟只有正常的2/3速度,用的是HSI 32Mhz。烧录了一个翻转IO的简单程序确认过,实测约20Mhz。
怀疑是出厂HSI校正出错,或是校正数据掉了。
下附测试程序,MDK仿真时读出的OPTION区、出厂设置区数据: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hk32f030m.h"
#include "hk32f030m_gpio.h"

static void ledGpioInit(void);
static void ledGpioToggle(void);
static void softWareDelay(void);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1
#define LED_PORT        GPIOA

void delayus(uint32_t i)
{
  i*=5;//1US
  while(i--);
}

void delayms(uint32_t i)
{
  delayus(740*i);                        //740
}

int main(void)
  /* Infinite loop */
{
        ledGpioInit();
  while (1)
  {
                delayms(100);
                ledGpioToggle();
//                delayms(150);
//                ledGpioToggle();
//                delayms(150);
//p                ledGpioToggle();
//                delayms(1000);
//                ledGpioToggle();
////                softWareDelay();
  }
}
static void led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m_gpio;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m_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m_gpio.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m_gpio.GPIO_Pin = LED_PIN;
        m_gpio.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m_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LED_PORT, &m_gpio);
}

static void ledGpioToggle(void)
{
        LED_PORT->ODR ^= LED_PIN;
}

网友A:
板是SMT加工的?外围参数核对过吗?

如果其它方面都没找出问题,替换一片MCU试试。这要是换了新的MCU上去,问题解决了 很可能就是MCU的问题。 当然了,替换前,再补焊一遍MCU排除焊接质量的影响

网友B(2021-01-05):
是批量贴吗

楼主:
批量机贴。现在还有用手工贴几百个产品的?

网友C:
主频不正常的MCU在仿真时查看HSICAL的值是否0x1B或者0x1C,如果偏差大了主频肯定就不对了,HSICAL粗调和HSITRIM细调是出厂调好的,也可程序中强制改写

网友D:
你要用我们的最新的030M的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频不正常的MCU在仿真时查看HSICAL的值是否0x1B或者0x1C,如果偏差大了主频肯定就不对了,HSICAL粗调和HSI ...

读到HSITRIM和HSICAL都为0。写了一个补丁,在数值不正常时填0x1b,0x08到上面寄存器。问题暂时解决了。
先谢谢了。
再问一下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出厂校正数据丢失的情况?怎么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用我们的最新的030M的库文件

我下了HK32F030Mxx_Library_V1.1.3,新版lib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打了个补丁。我发贴是12月3号,下载的新lib相关文件更改是12月10号。
然而,并没屁用。
下边是新lib中的补丁: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reload the  hsi trimming value to the bit3~bit13  of RCC_CR register */
  uint32_t u32HSIFLASH = 0;
  uint32_t u32RCC_CR = 0;
  uint32_t u32HSITemp = 0;
  uint16_t u16HSITempH = 0;
  uint16_t u16HSITempL = 0;

  u32HSIFLASH = *(uint32_t *) 0x1FFFF820;
  u16HSITempH = (uint16_t)(u32HSIFLASH>>16);
  u16HSITempL = (uint16_t)(u32HSIFLASH);

  if(!(u16HSITempH & u16HSITempL))
  {
    u32HSITemp = RCC->CR;
    u32HSITemp &= (uint32_t)((uint32_t)~(RCC_CR_HSITRIM|RCC_CR_HSICAL));
    u32RCC_CR = (uint32_t)(((u16HSITempL & 0x001F) <<3) | (((u16HSITempL>>5) & 0x003F)<<8));
    RCC->CR |= u32RCC_CR;
  }
  /*end*/
。。。

显然,如果u16HSITempL为0,运行过程序,HSICAL还是0.

楼主:
又十天过去了,,也没个技术人员来说明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E:
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贴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又十天过去了,,也没个技术人员来说明一下怎么回事。

看来这芯片不太靠谱,也没技术支持,还好无入坑。

网友G(2021-02-04):
我感觉不太是楼主说的这个样子的。

网友H(2021-10-29):
我批量用了将近4000个了,暂时没发现主频有异常的情况,我也忘了当时用的库是不是最新的了,吓得我赶紧得确认下我用的版本是多少,以免有隐患

网友I:
这个问题很奇怪,主频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替换法试过了?验证下看看吧

网友J:
这个问题的描述有点牵强,不太容易理解的。

网友K:
这个问题很棘手,也很牵强,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期待楼主有更好的**。

网友L:
感觉楼主是很认真的人,
如果是我,200个里面,只有一个的话,很可能扔一边去了~~~

网友M:
楼主哪个型号,可以联系我,19866620108

网友N(2022-06-10):
卖给你的供应商,找他啊

网友O:
航顺有问题,找我

网友P:
HSI一般稳定性都不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