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开发设计流程

楼主(2020-12-03):
FPGA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是ASIC领域的一种半定制电路

SOC:片上系统
将完整的产品功能集成到一个芯片上
设计思想:自顶向下,软硬协同
层次化,结构化
FPGA设计流程:
1、电路设计:方**证,系统设计和FPGA芯片选择
2、设计输入:HDL和原理图输入 HDL优点:语言与芯片工艺无关
3、功能仿真:前仿真,使用波形编辑器和HDL生成测试向量,仿真结果生成报告文件和输出信号波形,发现错误返回设计
4、综合优化:高抽象层次转化为低抽象层次
5、综合后仿真:综合后检查综合结果是否与原设计一致,综合后生成标准延时反标注到综合仿真模型中
6、实现与布局布线:将逻辑网表配置到具体的FPGA芯片上,需要在速度和面积之间进行选择
7、时序仿真:后仿真,是将布局布线延时反标注到设计网表中
8、板级仿真与验证:应用于高速电路,对高速系统信号完整性,电磁干扰等特征进行分析
9、芯片编程与调试:产生位数据流文件,将编程数据下载到FPGA芯片中
FPGA开发流程:

(转载)

网友A:
我对你这远程烧录感兴趣啊

@zhangmangui :很多公司都有做这个功能的,比较常见了。无论是我之前用stm32+fpga,还是zynq和mpsoc,都弄过远程更新的。
@feihufuture :看来你研究过这个啊 有个专利就是基于ARM实现的FPGA烧写
除非他不用arm来远程更新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你这远程烧录感兴趣啊

我正筹备一个远程烧录技术交流Q群,97160643,欢迎加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正筹备一个远程烧录技术交流Q群,97160643,欢迎加入

主要是用途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