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真正的学懂三极管入门篇(经典)

楼主(2020-12-03):
首先,三极管有三个引脚(这不是废话吗),分别是基极(Base)、集电极(Collector)和发射极(Emitter)

下面图一是NPN型晶体管,图二是PNP型晶体管

                          (图一)                                                               (图二)

区分它们的关键是看发射极的箭头指向

三极管有三种状态,看下图

它们的输入特性图像,如下图:

输入特性曲线描述的是管压降 uCE一定的情况下,基极电流 iB与发射结压降 uBE之间的函数关系

输出特性图像划分区域,如下图:

输出特性曲线描述的是基极电流 IB为一定量时,集电极电流 iC与管压降 uCE之间的函数关系

一、作开关应用(截止状态跟饱和状态)

通常在数电中用的最多的是利用截止状态跟饱和状态之间的转换来设置成驱动开关,就连芯片的GPIO设计也是利用了三极管的开关特性(下图是某芯片GPIO工作简图)

同样的,也可以利用它的开关特性把它设计成逻辑电路

1、非门(NOT)

2、与门(AND)

3、或门(OR)

4、与非门(NAND)

5、或非门(NOR)

二、作放大作用(放大状态)

    这个看图就好了,不多解释

信号由基极输入,集电极输出 —— 共射极放大电路

信号由基极输入,发射极输出 ——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信号由发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 —— 共基极电路

三、小知识

开关电路

晶体管作为开关使用时,要用PNP型来控制接Vcc的引线,用NPN型的晶体管来控制接地的引线;

其闭合时是低阻态,在断开时是高阻态,通常NPN型的需要上拉电阻,PNP型的需要下拉电阻

共射极放大电路:

电压和电流增益都大于1,输入电阻在三种组态中居中,输出电阻与集电极电阻有很大关系。适用于低频情况下,作多级放大电路的中间级。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只有电流放大作用,没有电压放大,有电压跟随作用。在三种组态中,输入电阻最高,输出电阻最小,频率特性好。可用于输入级、输出级或缓冲级。

共基极放大电路:

只有电压放大作用,没有电流放大,有电流跟随作用,输入电阻小,输出电阻与集电极电阻有关。高频特性较好,常用于高频或宽频带低输入阻抗的场合,模拟集成电路中亦兼有电位移动的功能。

网友A:
这是 BJT 的 伏安特性与操作指南。

BJT的 跨导,就是 PN结 的 正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