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中断优先级的问题,16f

楼主(2020-12-03):
接口驱动差不多了,现在要开始组装了,pic的中断优先级是如何定义?690为例,开了timer,uart,adc,如何设置呢?

网友A:
都是同一中断入口地址0x004,没有绝对的优先级的定义

网友B:
16没有中断优先级的概念,中断只有一个入口。想优先处理的,就放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