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5.5V 4A问题请教

楼主(2020-12-03):
5.5V 4A,4A的时候带不到5.5V不过调了电压采样的电阻好像没有用,效率也有点低六级能效还差6个点,原本电感感量是1mH,电感磨气隙到2mH求大神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描述的清楚一点,  是开关电源吗?  控制芯片是? 电路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