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29 芯片编译后的程序存储不连续

楼主(2020-12-03):
做一个boot loader程序,打算把高地址做app,0x0000~ 0x1D00,做boot,但是boot代码编译之后,分成两块存储了,中间地址是空的。,此时把中间空闲地址做测试,用flash驱动擦除了一下,结果boot功能就不正常了。
存储情况见附件图片。

求大神告诉我:
   1.为什么编译后代码会不连续?
   2. 修改链接文件可以调整代码存储区域吗?
   3. 怎么修改链接文件?不知道哪个是链接文件。

芯片:PIC16f1829,xc8编译器,MPLAB XIDE,V5.05

网友A:
加ROM范围地址限定,例如0-1CFF

虽然也看到这个了,但是没想到原来这样用,感谢,已解决!

网友B:
看起来很棒。

网友C(2021-01-11):
难道一般都是连续存储的吗

网友D:
中间位置是自留地吧

网友E:
怪不得这样  咱们不能占用啊

网友F:
修改这个设定值就可以了吧

网友G:
在设置中可以随便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