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哪个型号的集成稳压器,或者电源模块也好,是内部自带限流电路

楼主(2020-12-03):
大家知道有没有哪个型号的集成稳压器,或者电源模块也好,是内部自带限流电路,使得通过自身的电流最大不会超过某个值比如3A,而不会因为外接负载短路,而直接关断或者烧毁?

网友A:
稳压器, 基本都有限流功能.
不过由于过载和短路发生的情况比较复杂, 常有保护不了的情况,  这当然还是保护的设计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