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32L130 的RTC为什么偏快

楼主(2020-12-03):
我的晶振是32.768K, 12.5P负载电容,我焊接的电容为22P,测试了时间还是偏快,一天快个4~5S。XTL设置用的默认设置

网友A:
这种一般和你用的晶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和你用的晶振有关系

跟晶振应该关系不大,我换了几种晶振了,而且都是不同厂家产线上用的。其他MCU焊接15P电容走时精度正常的,我也拆下来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B:
肯定是晶振质量不太好。

网友C:
把电容改小试试

网友D:
将外部的原理图,还有电容的容值,更改小一下,试试,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参考手册,这个电容值还能加大。

  • 关闭
  • 上传附件

1608693438(1).png (507.53 KB )

网友F(2021-01-12):
改用15p的试试呢

网友G:
12.5p的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H:
是使用的有源晶振吗

网友I:
慢慢调整电容试试看

网友J:
肯定和匹配的电容有关系 不过无源晶振确实不如有源晶振稳定

网友K:
感觉应该适合你的使用有关,内部的RTC不应该这么快的,换个电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