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HP16位单片机延时函数

楼主(2020-12-03):
请教各位,16位dsPIC33EP系列单片机,毫秒和微秒的延时函数分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A:
XC16中__delay_ms()、__delay_us(),括号内为延时时间。需定义FCY,指令频率,振荡频率的一般,还需包含头文件"libpic30.h"。

楼主:
我是一位初学者,麻烦您提供一个参考例程,供我学习下,感谢

网友B:
一个delay函数有什么例程,你先看看编译器目录下面的编译器用户指南和库函数用户指南。按照使用说明写就行了,而且用户指南里也有示例代码。
初学者一定要先自己看工具的用户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