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I2SDMA如何配置双缓冲?求教!!!!

楼主(2020-12-03):
这阵子在搞f407的I2SDMA,看了之前的stm32f407的有DMA双缓冲,但是At32f407并没有发现可配置双缓冲,是砍掉了这个功能吗?

网友A:
AT407对标的ST103,
所以有注意到AT407确实是没有DMA双缓冲功能的。建议用循环模式,DMA完成中断内尽快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407对标的ST103,
所以有注意到AT407确实是没有DMA双缓冲功能的。建议用循环模式,DMA完成中断内尽快取数 ...

您说的循环模式是什么呢?目前在寻找替代料,正在评估at32f407,还没了解过循环,以前一直用的双缓冲

@hoop :你好,已经加了,我之前是用的stm32f407自带的双缓冲
你之前的DMA是怎么用的?可以微信具体聊,guodongloveyy 如果每次只固定传输指定数量的数据的话,那就直接DMA配置一个Buffer,长度跟你以前一样就行。如果要不停的传输数据的话(个人认为这就是使用双缓冲模式的优势),那就使用循环模式,保证每次DMA传输完成后尽快读走数据也行。

网友B:
可以看这个帖子,里面有DMA  乒乓buffer的使用指南和源码https://bbs.21ic.com/icview-2968820-1-1.html?_dsign=ebb01c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