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 7 不能新建Start

楼主(2020-12-03):
请教大神,我新安装了Atmel Studio 7,按照如下的红框不能新建Atmel Start Project,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页面一直打不开,而用浏览器打开https://start.atmel.com/这个网页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网友A:
我试了,没有问题。是不是你的安装不完整,是不是需要重装?

网友B:
是不是电脑不行, 内建浏览器会卡住

楼主:
卸载了又重装还是不行,我换的是新电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WIN10系统,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C:
是不是系统缺少一些环境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系统缺少一些环境库文件

我也不知道什么文件,你有方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D:
不知道具体使用的是什么型号,如果是新项目的话,建议试一试MPLAB Harmony 3?后续对于型号和相关的一些库的支持,Harmony 3会更好。

网友E:
是不是你的防火墙, 杀毒软件之类的禁止Studio访问网络了???

网友F:
你的STIDIO不是最新的,最新的是Micorchip Studio,你可以装下这个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icrochip-studio

网友G:
应该是系统原因

楼主:
你好,我重新安装了WIN10纯净版的系统还是不行,杀毒软件和防火墙都关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F:
你到STUDIO的菜单Tools->Atmel Start->Settings下看看设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到STUDIO的菜单Tools->Atmel Start->Settings下看看设置对不对

设置是对的,就是start.atmel.com网页显示不出来,一直卡在这里。软件安装完弹出一个警告,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警告产生影响,怎么修复

网友F:
ATMEL libusb0 driver指的是硬件驱动,和你的问题应该无关。

网友H(2021-01-11):
需要激活啥的吗

网友I:
楼主安装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J:
好像驱动和系统不匹配

网友K:
好像是32位系统?

网友L:
安装时候的警告不可以忽视

楼主:
我的电脑是ThinkBook 15, i5第11代的处理器,WIN10系统,至今还是不能打开,请教各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