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特性有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2-03):

在肖特基二极管两端加正向偏置电压时,其内部电场区域变窄,可以有较大的正向扩散电流通过PN结。
只有当正向电压达到某一数值(这一数值称为“门槛电压”,锗管约为0.2V,硅管约为0.6V)以后,肖特基二极管才能真正导通。
但肖特基二极管的导通压降是恒定不变的吗?它与正向扩散电流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通过测试电路在常温下对型号为SM360A的肖特基二极管进行导通电流与导通压降的关系测试,可得到所示的曲线关系:正向导通压降与导通电流成正比,其浮动压差为0.2V。
从轻载导通电流到额定导通电流的压差虽仅为0.2V,但对于功率肖特基二极管来说它不仅影响效率也影响肖特基二极管的温升,所以在价格条件允许下,尽量选择导通压降小、额定工作电流较实际电流高一倍的肖特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