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2020-12-03):
稳压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的区别

网友A:

稳压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从特性上是有区别的,普通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假如它被反向击穿,不具可逆性,将永久损坏。而稳压二极管正是利用了它的反向击穿的特性,当被反向击穿时,稳压二极管反向电阻降低到一个很小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
外观上二者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从型号标注上来区别。
稳压二极管是一种工作在反向击穿区、具有稳定电压作用的二极管。其极性与性能好坏的测量与普通二极管的测量方法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当使用万用表的Rxlk 挡测量二极管时,测得其反向电阻是很大的,此时,将万用表转换到Rx10k档,如果出现万用表指针向右偏转较大角度,即反向电阻值减小很多的情况,则该二 极管为稳压二极管;如果反向电阻基本不变,说明该二极管是普通二极管,而不是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的测量原理是:万用表Rxlk挡的内电 池电压较小,通常不会使普通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击穿,所以测出的反向电阻都很大。当万用表转换到Rx10k挡时,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变得很大,使稳压二极管 出现反向击穿现象,所以其反向电阻下降很多,由于普通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比稳压二极管高得多,因而普通二极管不击穿,其反向电阻仍然很大。